无功补偿问题

楼主(2005-03-13):
请问各位老大无功补偿原理?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计算关系?380V用电设备,知道电流功率如何计算?敬礼!!!!!!!!!!

网友A:
无功补偿是利用电容器电流的超前电压90度的电度角与在线路中的电感的电压滞后90电流度来中和的原理来工作的。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380V的设备用电电流跟设备的性质有关系,例如是电机还是电炉或是其它的,各种算法都不一样。

网友B:
视在功率 =  电压表读数*电流表读数   有功功率=电度表
主要是 电流电压 相位 差及谐波 造成的

网友C:
视在功率为S,有功功率为P,无功功率为Q。三者之间遵循勾股定律。
则S*S=P*P+Q*Q

网友D(2006-03-23):
p=总功率
S 视在功率=实际消耗功率。无电感电容的消耗的功率
Q无功功率=电感电容消耗的动率
P=S+Q
I电流=1.732*380*用电设备的功率*功率因数(一般为0.8)

网友E:
I电流=1.732*380*用电设备的功率*功率因数(一般为0.8)
楼上的大哥,这样算电流对吗?
I电流=1.732*用电设备的功率*功率因数(一般为0.8)

网友F:
I=Q*用电设备的功率/1.732*380*功率因数
Q=总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