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3):
我在做一个课程设计时,

画,原理图时,不知道,PLC的供电电源和输入该怎么接。

我设计用的是,S7-200 CPU 222(220V交流,继电器输出)加EM221扩展,
通过,输出的接触器控制三相电机。

在只提供三相供电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在图中加一个变压器,为PLC提供24DV
和220V交流电源啊??

问题是,先用什么变压器啊?老师,要让在图中写明细表(各器件的,型号参数)
我不知道用什么,怎么写了,,我的参考教材没这些说明。。

希望,,有高手和经验的GG,JJ
给点帮助,,明天要交图了。。现在,还没有画好。。。

网友A:
用西门子SITOP电源转换

网友B:
220的输入在三相里面选一根就行了啊
24V的一般都是要转换的
大哥你准备画个什么样的变压器把三相交流变成24V直流啊?T T

网友C:
220的输入在三相里面选一根加地就行了啊
24V的当然是要转换的
可以选用开关电源输出24V或24交流-整流-滤波-稳压-电磁屏蔽

网友D:
plc的220v交流电源:
在输入来电的五根电线里面有三根是相线,一跟是零线,一根是地线。只要在三根相线里面任选一根 加零线 两线间的电压就是220v。
24V的直流电源:
买个成品的220V AC~~24V DC的开关电源,若控制的24V直流继电器不是太多,3~5A的就足够了。

网友E:
赫赫,高手真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