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5-03-13):
请问各位大虾!
1 熔断器的应应该怎么选啊?
2 对于线的粗细和种类有什么规则啊
3 电动机的接线三角形的星形又有什么规定啊

网友A(2008-10-25):
3 电动机的接线三角形的星形又有什么规定啊
这最后一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延边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