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3):
电机30千瓦 星起功率不够 角起 时电压由400降到260伏接触器吸不住 我用两个方法一是线圈串二极管 二是并电容但我的把整个电路改了 很烦琐
大哥们还有没有其他好方法了 用60赫滋线圈行吗

网友A:
是你工厂的变压器容量不够了吧?要么加个380~/110~的变压器将控制电压降低这样不就减少了压降的影响了?

网友B(2005-04-14):
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

网友C:
线圈可以用220V的,另你的变压器容量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D:
一个小小的30KW电机起动时压降这么厉害,一个是说明变压器容量不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线径太小或线路太长.

网友E:
可以使用软启动器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