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3):
想问一下关于PIC的多机通讯问题。     在MSC-51中,多机通讯是靠SCON中的SM2位来区分地址贞和数据贞的,但是PIC中好象没有这个东东,所以想问一下PIC中是怎么区分地址贞和数据贞的。
    如果有多机通讯的例子希望能够发一分给我,好吗?guangtoujian@163.com在这边先谢过。

网友A:
也给我一份好吗,wangjun8222@sina.com谢谢

网友B:
我也要,最近正在做这一块的项目,急需呀!!xue_c_j@sina.com

网友C(2005-04-17):
去参看8250的内部寄存器就知道了,其中有一个是通信线路控制寄存器,地址是3FBH或2FBH(取决于是串口1还是串口2)专门用来设置通信的数据格式的。PC机上的8250可以发送一帧11位的数据,包括8位数据位,1位起始位,1位停止位和1位奇偶校验位。可以人为的编程奇偶校验位来作为单片机的第9位数据。当向通信线路控制寄存器写入2BH时,即发送地址;写入3BH则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