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11位的数据,1起始,8数据,两个停止

请问起始位,两个停止位在S7-200里怎么设啊

网友A:
看下说明书,好像是在特定的寄存器中

楼主:
找不到啊

网友B:
停止位数在设计硬件时已由芯片决定,S7-200 不支持2位停止位

楼主:
那和MODBUS协议的设备怎么通讯啊?
地址11位,一个起始,8数据,一MARK位,一STOP位

数据11位,一个起始,8数据,一SPACE位,一STOP位

地址那个字节倒可以用校验位来实现

那后面跟的数据和CRC字节的SPACE怎么弄

请问我的PLC怎么设啊

网友C:
取消校验,s7-200接受报文结束条件设为超过最大字符数时中止接收。
通讯有出错的可能。

网友D:
smb30 ,smb130,西门子的帮助中没有提到停止位的问题,不过一般使用1位,你可以测试一下是否可以?结果上来说一下!

楼主:
用西门子给的从站那个块,和串口软件试,几个停止位都没关系的
关键现在要用的变频器,它的通信的数据格式还不一样,第一个地址字节一个起始,8数据,一MARK位,一STOP位 MARK和STOP都=1
下面的功能码,内容,CRC什么的是一个起始,8数据,一SPACE位,一STOP位
space=0   stop=1        变频器暂时没试,我总觉得不对
地址字节倒可以用奇偶校验位来代替那个MARK位

那以后的字节的space位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