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各位高人,能否解释一下SFB49各参数中文含义?
如果只输出占空比50%的脉冲,如何设置?输出频率在哪设,能达到多高?
多谢!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啊!
多谢了!

网友A:
LADDR:在“HW CONFIG”中指定的模板I/O地址
CHANNEL:通道号
SW_EN:启动/停止输出的软件门控
MAN_DO:使能手动输出控制
SET_DO:控制输出
OUTP_VAL:缺省输出值
JOB_REQ: 工作启动(上升沿)
JOB_ID:工作号
JOB_VAL: 写工作值
STS_EN: 使能状态
STS_STRT:硬件门控状态(启动输入)
STS_DO: 输出状态
JOB_DONE:可以启动新工作
JOB_ERR:工作错误
JOB_STAT:错误代码

楼主:
这些参数具体是怎么使用的?比如用313c的脉冲输出端口输出2000Hz,数量为200个的脉冲,应如何设?
参数中的工作号、写工作值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