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求教:3台315-2DP,3台工控机,可否实现3台工控机均为主站,同时对PLC进行控制及数据读取.具体如何去做

网友A:
你工控机上装的应该是CP5611,只需要用网络连接器将三台机器连接起来就行了,别忘把最后的一台 终端电阻打到ON的位置

楼主:
谢谢指点,这样可以同时对下面的PLC进行操作吗

网友A:
一样的,这样做只不过是把工控机都连在了DP网上,他们的站号不同,对PLC的操作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