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今日检查plc的时候,发现内部程序出错,我用的是A1N,最近没有人动过,但是我用
GPPW读出的梯形图上有几段黄色的,而且程序也不完整,我贴出图来,想请高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你程序里211段的输出哪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里211段的输出哪去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啊!但是当时没有人动plc,一读出程序就这样。

网友C:
换一个高版本的GPPW
用V7和V8出现这种错误的:V8编/传的程序用v7读就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程序检查的时候有错误!
如果用V7再传入,就没有问题了
其他版本的没有试过。
http://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8797和这个情况一样的

网友D:
1.將你的通訊接頭氧化物清理一下.
2.PROGRAM若是用MEDOC做成的!用GPP-W轉一下程序,再傳進去!

网友C:
有学到老大的东东了。利昌,谢谢哦。

楼主:
谢大家回复,那这样的话,应该plc里面的程序没有问题才对,只是读出来的时候因为版本的关系这样显示!
可是我的plc也显示运行错误,检查后显示代码12,帮助上说是丢失END指令,可我看到程序末尾,有END指令。我清除内存后,把新的程序下载回去就没事了!
   问题是:坏的时候,没有人动它,它却出现运行错误。那它出错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E:
在硬件出现故障或受一些强干扰影响时,程序可能出现局部的丢失,PLC停止运行。进行检查并重新下装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D:
问题是:坏的时候,没有人动它,它却出现运行错误。那它出错的原因是什么

1.把CPU拆開!噴接點復活!將裡面的髒東西清下!
2.底板插槽,氧化物也清一下 ,BUS就OK咯.

楼主:
什么是喷接点复活阿?!
另外我有一部FX2n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那拆什么来清理阿?

网友F:
运行中修改程序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可以重新写一次。

网友D:
"接點復活"--->我少打一個字!
接點復活劑。是一種灌裝的噴劑,可以將接點的氧化物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