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各位大侠,有用过西门子无线通讯模块TC35i的吧?
它的UART提供了TXR,RXD,DCD,RING,CTS,RTS,DTR,DSR 8根线,在跟单片机通讯的时候要用到哪些线?因为单片机只有TXD,RXD两个串口通讯引脚,所以很疑惑,不知道其他的脚不用是不是也可以?
还有在TC35直接跟电脑通讯的时候最少要用到哪几根线?

网友A:
两根线也够了,呵呵.就这两根收发也就可以使用了,但是至少要给模块供电呵呵.

楼主:
供电还有电线啦呵呵,谢谢楼上的!
可是有根线是RING,就是来电或是来短消息时会产生一个信号给单片机或电脑
如果不用的话,如何知道来电了呢?
还有个DCD信号不知道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