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LG的接触器GMC-800,接在6RA7087-6DV62(澳大利亚产)的进线处。控制上是这样的:当设备送电后,用钥匙开关接通控制线路,控制线路上电后有一个中间继电器cy54b得电,控制LG接触器接通。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ra系统已经正常运行了6个月。休息了两天,早上来送电,发觉LG接触器的线包烧融了,再换了个800的接触器,断时间又烧了。ra70系统没有问题;接触器主触点光亮如新;线包电压~220v的。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呀?是LG的产品不好吗?还是这个系列的有问题?或者什么别的原因呀?

网友A:
我是一只菜鸟,

是不是电压不稳?

网友B:
是不是接触器卡住了

楼主:
不会吧?第一个用了好久了,才坏的;第二个是个新家伙,刚换上去就有烧毁了哦

网友C:
220v是不是接了380V啊

网友D:
量量线包电压

楼主:
没有错呀,220v的电压

网友D:
只是烧掉线包,那跟主回路没什么关系.而你那个控制回路很简单,而在线包电压是220v,那就怀疑其质量了. 还有不知道你那短时间是多长?

网友E:
买到假的LG了,不过给我感觉LG质量不太好,我们厂控制加热电路用LG,常常烧掉。还是用施耐德。

楼主:
不是假的,是进口的东西,没有错的,进口的,不是国内采购的

网友F:
LG的接触器是进口接触器最便宜的一种。
如果排除了线路上的问题,就可以认定是它的质量问题了。

另外,线包异常反热,是否可以检查一下系统的高次谐波?

网友D:
我个人还是认为质量有问题,现在烧了吗?

楼主:
又换了个上去,用了8小时,还没有烧坏,等待中........

网友G(2007-06-01):
可能是线圈上的节电器坏了,拆开看线圈并没有烧
我门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H:
进口的也有假的

网友I(2013-02-14):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线圈上的节电器坏了,拆开看线圈并没有烧
我门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J:
线圈坏没什么意外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K:
楼主找到原因了没有

网友L:
把坏的拆开看看.基本就能判断什么原因造成的.LG也不是什么非常好的。

网友M:
还是要在线圈电压上找问题,线圈电压过低也很容易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