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压力表已到4公斤压力,水泵停止工作,压力表停止在4公斤,但是开水笼头,却没有水,这时候压力下降,等到了二个压力,水泵开始工作了,才来水,请管管道里的空间太小,是不是引起这样事情的主要原因?因为管道小,而且短,

楼主:
那你认为可能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检测回线

网友B:
哈哈哈!

管內有空氣!在汲水入口加一個逆止閥.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但我觉得没必要加逆止阀,要加的话,也只能加到单台泵的出口上

网友D:
假如你是变频恒压的话,当压力到达设定压力后,水泵不应该停下来,而是转速下降到某一频率以维持管道压力恒定.假如水泵停止,相信压力马上就会降下来.

网友E:
同意7楼观点

楼主:
逆止阀?! 早就装上了,一开始就装上了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管線!找一下配置最高點,裝一個可調排氣閥!

网友F:
不要让变频器停止,把变频器频率下限设定在25Hz左右即可。

网友B:
不要让变频器停止,把变频器频率下限设定在25Hz左右即可

馬達上面放一個盤子!加一點食用油;可以煎蛋了。

网友F:
"哈哈哈!

管內有空氣!在汲水入口加一個逆止閥."

"看一下你的管線!找一下配置最高點,裝一個可調排氣閥!"

哈哈哈!管內为什么有空氣?
哈哈哈,即使有空气又何妨?看一下管線!找一下配置最高點,裤子一脱,吸一口仙气可矣!哈哈哈。。。。。。

网友G:
是不是压力采样点选得不对。

网友H:
同意7楼,水泵不应停

网友I:
是不是压力表是坏的?真不敢想像泵都不转了还会有压力的!真是有压力那肯定可以放出来水的!

网友J(2005-04-13):
开始可能是管子里有空气吧

7楼的说法有点。。。。。。
呵呵
你要看有没有设定那个睡眠功能三,还有就是在进水口应该有止回阀的哈!不知道你有没有!

网友K:
这种原因有很多,但是看到你说的达到压力后水泵停止,你是不是使用了变频器的休眠功能?这个功能下运行,如果只是简单的管道压力变送反馈,而无蓄水池,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想改善,其中一个解决办法是使用蓄水器(比如说PVC水塔),安装使用水位控制,水龙头就不会断水了。变频器照样可以休眠。

网友L(2007-12-06):
我的恒压供水,怎么到了设定压力水泵也不会停下来,总是维持在某一平率
水泵的 扬程是,78 M我 设定7KG,他维持在40多一点,
设定6KG维持在 37左右,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