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一、 工程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开封县位于豫东平原,
从东、南、西三面环抱这开封市。1999年,全县用电量1.1亿
千瓦时,比1998年增长19%,最大负荷约3万千瓦时,大部分负荷分布在东部和东南部。目前,全县最高电压等级为35kV,西部和西南部的35kV变电站电源取自开封市的110kV王屯变,东部、东南部的35kV变电站电源取自220kV前台变电站和开封火电厂,东、西部的35千伏电网之间无联系。随着开封火电厂老机组的关停,电厂35kV配电装置将拆除,开封县东部和东南部的负荷只能依靠2回35kV线路前台变取得电源。为满足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为完善和优化开封县35kV电网创造条件,缩短供电半径、降低损耗、提高供电可靠性,在开封东南部建设一座110kV变电站是十分必要的。
二、 主变选择
一 主变台数
根据“35~110kV变电所设计规范”主要变压器的台数和容量,应根据地区供电条件、负荷性质、用电容量和运行方式等条件综合考虑确定。在有一、二级负荷变电所中宜装设两台主变压器,当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可装设两台以上主变压器。装有两台及以上主变压器的变电所,当断开一台时,其余主变压器的容量不应小于60%的全部负荷,并应保证用户的一、二级负荷。具有三种电压的变电所,如通过主变压器各侧线圈的功率均达到该变压器的15%以上,主要变压器宜采用三线圈变压器。
由于我国电力不足、缺电严重、电网电压波动较大。变压器的有载调压是改善电压质量、减少电压波动的有效手段。对电力系统,一般要求110kV及一下变电所至少采用一级有载调压变压器,因此城网变电所采用有载调压变压器的较多。
本变电所主变压器容量最终规模为2×31.5MVA,本期为1×31.5MVA,为便于少人值班管理,主变压器选用油浸式风冷有载调压型,型号为SFS?-31500/110,电压等级:110±2×2.5%/38.2/10.5kV接线组别YnYnod11、110kV侧有载调压开关采用十七档分接头。
三、 主接线设计
3.1 110kV接线
110kV最终规模二回架空进线,采用内桥接线。本期一回进线,采用线路变压器组接线。
3.2  35kV接线
    35kV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初期一台主变压器时一段,终期2台主变时2段,1、2段母线之间以断路器分段,不设旁路,每台主变带35kV出线3回,架空出线。
3.3  10kV接线
    10kV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初期1台主变时1段,终期2台主变时2段,1、2段之间以断路器分段,不设旁路,每台主变带10kV出线6回。
3.4  中性点设备
主变压器110kV侧中性点采用避雷器加保护间隙保护,??隔离开关接地。
3.5  消弧线圈及所用电源
因该变电站位于城郊,10kV出线,所内部分为电缆,所外部分为架空,单相事故时电容电流有可能较大,根据实测电流决定是否装设消弧线圈。本方案按装消弧线圈考虑,预留位置。该所主变压器为Ynd11接线,10kV侧为三角形接线,无中性点引出,结合本变电所的所有供电,在10kVII段母线上设置一台接地(曲折)变压器用于引接消弧线圈1台,同时从其次线圈引接所有电源。消弧线圈的调节,采用微机自动跟踪补偿装置。
3.6 主接线圈见附页
四、 短路电流计算及主要设备选择
4.1  阻抗标幺值的计算
变压器
输电线
220kV变压器
线路
110kV变压器
4.1.1 110kV断路器
    选用断路器
    额定电流
    额定开断电流
4.1.2 35kV开关柜
    35kV开关柜选用JYN1-35(F)型移开式金属复封闭高压开关柜,柜中配置油断路器,进线柜及出线柜额定电流均为1kA,额定开断电流16kA。
4.1.3 10kV开关柜
    10kV开关柜选用JYN3-10Z型移开式金属封闭高压开关柜,柜中配置真空断路器,进线柜及出线柜额定电流均为1kA,额定开断电流25kA。
4.1.4 所用变压器
    二台所用变,采用干式绝缘,一台引自35kV,一台引自10kV,所用变型号为:
4.1.5 导体
    110kV进线额定电流为165A,导体选用LGJ-185/25;35kV进线额定电流为520A,导体选用LGJ-400/25。主母线选用TMY-80×8,主变压器10kV侧额定电流为1818A,10kV主变进线选用母线桥,屋内选用封闭母线。母线选用2Xtmy-100x10
4.1.6 10kV并联电容器
    并联电容器组布置在室内,设计选用密集式的电容器组,采用装配式。型号BAMH-11/?-3600-3w
4.1.7 隔离开关的选择
    110kV侧  GW4-110/2000  35kV侧  GW4-35/1250  10kV侧  GN10-10T/4000
4.1.8 电流互感器
    110kV侧 油浸式结构
    35kV侧
    10kV侧
4.1.9 电压互感器

网友A:
支持一下!
不过在gkong里面应该会比较少人搞强电的,楼主如果有工厂配电的设计的话,说不准还能有不少道兄们支持呢。。

楼主:
工厂配电如此
老兄高见,谢谢.不过我的研究配电所和工厂配电可以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