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三菱fx2n-plc 可以同时连接计算机和触摸屏工作吗

求救,谢谢

网友A:
可以
PC--GOT--PLC

网友B:
计算机用485(扩展通讯模块),触摸屏用422(本机自带)。

网友C:
计算机不用232BD?

网友D:
计算机不用232BD?

PC--GOT--PLC   <<--看清楚沒?

网友E(2008-09-24):
呵呵;使用三菱的透明传输功能就可以了;还不用在PLC上增加通讯口;

网友F:
那要看什么触摸屏了

网友E:
呵呵;连三菱以外的型号可以加个422BD;

网友G:
我还没学到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