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4):
各个高手,小弟这里有一个问题,请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我现在用CPU 314做现场控制,还有上位机,但不用WinCC组态,想自己开发监控界面,不知有谁这样做过吗,它们之间如何建立通讯?如何进行数据交换?好急呀。救命哦!我的信箱是gghbs@163.com.如果有例子给我发一个,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各位高手请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2005-05-31):
那要看你用的是哪种组态软件了,最好是有集成OPC功能的。先利用OPC与PLC建立连接,然后组态软件与OPC建立连接即可。或者直接通过设备的通讯驱动进行连接,很多组态软件都有西门子PLC的通讯驱动,安装后进行相应的设置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