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5):
电机为普通交流电机,75KW,现在用串电阻启动,由于需要进行自动化改造,需改加变频器控制,请问什么牌子的好?
商家也可以推荐,我的信箱:guowei112233@etang.com

网友A:
那要看带什么样的负载了,负载有恒转距,恒功率,和平方转距,至于选择什么品牌,要看单位的经济实力,就我个人的看法,还是选择国产的,变频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技术和工艺都已经成熟,性能也稳定,价位也合理,还有啊,就是为保护民族品牌出力啊。
过人当自强

网友B: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先搞清带什么负载,然后选个国产品牌,需要的话
下面有邮箱

网友C:
支持国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网友D:
如果是提升类负载,推荐西门子的MM440。
风机、皮带什么的大多数应用,国产的就可以了。
能不用日货,最好不用。

网友E:
如果需要国产的,我可以提供几个牌子的产品,使用过程中,相当不错,很稳定,,,,,,,,

网友F:
富士的很不错的

网友G:
ding ~~~~~~~~~~~

不知道现在一家人都在反对日货吗!!!
不位别的,就是为了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一口气,咱们假如顶着半年不用日货,怎么着他们就要调价,或者倒闭去~~~~~~~~~!

网友F:
我成汉奸了 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D:
哈哈,你也别用富士的了。换个别的算了。

网友H:
94.要支持国产三,现在中国还有什么不能做到呢?连日本都打退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去他的日货!选用国产的
不管你选用什么牌子的,虽然我是做变频的?

网友I(2005-04-15):
哈哈......................................................
大家真是爱国呀

网友J:
国产也一样,只要品质好

网友K:
支持楼顶的说法。搞清负载类型是最关键的(个人观点)。这里面牵扯一个变频器大小的选择。如果是二次方负载(风机,水泵)就可以选择最大功率与电机功率匹配的即可(考虑经济问题)。如果是重力负载(电梯,上料小车)可以选比电机功率大一档的变频器。但是不可大马拉小车。至于什么品牌,无所谓。现在很多国产的变频器性能不亚于进口变频。针对需要的控制要求,你自己决定是选用通用型变频器还是专用变频。
串电阻启动?绕线式电机?转子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