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5):
请教各位,有谁能告诉我计算机为什么有死机现象呢?(我想了解其内在的原因,不要告诉我是CPU慢,运行的东西多等,这些谁都知道),是程序死循环了吗?那为什么在配置低的时候就容易进入死循环了呢?配置低跟死循环和运行的东西多有什么关系呢?请哪位计算机专家能给我解释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死机可能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硬件问题多出在接触不良,CPU过热等等此类原因。软件问题可能是软件运行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内存空间,而机器的配置不够,造成死机的可能。或者因为软件本身的不稳定造成死机。

网友B:
请教各位,有谁能告诉我计算机为什么有死机现象呢?(我想了解其内在的原因,不要告诉我是CPU慢,运行的东西多等,这些谁都知道),是程序死循环了吗?那为什么在配置低的时候就容易进入死循环了呢?配置低跟死循环和运行的东西多有什么关系呢?请哪位计算机专家能给我解释一下,多谢了!
您懂得不少!
DLL Hell自己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