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急!

楼主(2005-03-15):
各位大侠,有个问题想求教:我现在用到温度传感器,需要在强磁场下(1500高斯以上)测物件的温度,根本用不成,作了磁场屏蔽也不行,现恳讨高招!

网友A:
可不可以用远距红外测量型的传感器?

楼主:
谢谢你!我也想到过,不过我觉得利用红外测温的话可能只是测表面温度,这样的话可能受外界的影响较大,我想从较深部位测量较可靠些。还有其他方法么?望各位朋友能提供点建议。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测温范围是多少,如果不太高可以使用三层电磁屏蔽,第一层为1.6毫米电工纯铁。第二层为2毫米紫铜,第三层为1.6毫米电工纯铁,各层间应有2毫米间隙,整个系统不能留口子必须密封,温度传感器位置要将三层板用多个较细的铜铆钉铆到一起以利传热,温度传感器就贴到紫铜板上,传输线要使用双层屏蔽线,一层接外层铁板,一层接内层铜板,系统一点接地,接地线不可构成回路。

网友C:
我们的STC-105抗干扰非常好,不知能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