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5):
最近做工程,碰到个问题,PLC从一个温度模块读取温度(RS485)通讯。
温度值变化大的惊人,有二三十读度的浮动,查了半天,也换了好的温度模块,
就是没用。想到干扰,可没用变频器,其他大电流的电器也没有,就两台电机。
求教:急,大家出出主意。以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2005-06-03):
可能是温度模块输入通道之间没有隔离,串温,用隔离型热电偶.

网友B:
是你的温度模块自己本身的变化大,还是读取到plc的时候变化就大了

网友B:
是你的温度模块自己本身的变化大,还是读取到plc的时候变化就大

网友C:
PLC的量程范围,与温度模块的量程范围是否相同?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问题已解决,只是方法上很怪,请大家说说为什么。
解决方法是是,将温度探头的信号线入温度模块后,再将其他的端口全部并联,温度值基本稳定,(温度模块最多可接四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