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可控硅的触发

楼主(2005-03-15):
有没有集成电路?比如西门子的
如果用三极管驱动的话,能不能给个示例电路。

网友A:
可控硅的触发很少采用直接驱动,一般都是采用脉冲变压器隔离驱动。而脉冲变压器的驱动要采用开关功率晶体管。现在的可控硅,驱动功率比较小,用小型的脉冲变压器也能驱动。
HUYIE所说的TCA785,是集同步、三角波时基电路、移相、触发缓解合成在一起的专用集成电路。

网友B:
TC787
国产,三相

网友A:
补充一下,TC787也有进口的同型号(787),可以互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不过TCA785好像有点大材小用了。
其具体作用是直流焊机的控制,用于卷钉机钉子和铜丝的焊接,三相移相过零触发好像都用不上。
我从事单片机开发有十年经验,但这种大功率器件的控制经验=0,以前曾做过小功率可控硅的控制,控制一些小功率的交直流电机。这次是帮LP的长辈的亲戚一个忙,他的卷钉机的可控硅驱动板老坏。
具体的焊接原理我还不大清楚。上次看了一下机柜,里面东西基本是这样的:380交流变成200V左右,整流,电解电容滤波,然后有个焊接变压器。可控硅比家里的垃圾桶稍小一点,估计有几百安,型号我没看清楚,还有一个大的电容和几个大的电阻估计是起保护作用的。
可控硅驱动板作的比较业余,CPU是AT89C52,可控硅驱动部分用的是光耦、D313、C2383、MJ2955和几个水泥电阻作功率放大。
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用什么触发电路比较好,最好能简洁一点,东西越多出问题的几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