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5):
最近看到降压启动的几个资料,想详细了解上述问题.还请指教!

网友A:
看哪种启动方式

网友B:
不是看转速,而是看电流,电流降下来就可以切换.

网友C:
随便弄了,开关,电源,线路,都足够大,符合客观规律

网友D:
我认为达到转速的80%就可以

网友E:
在实际中用嵌表卡卡电流,过了冲击后可以切了,这都是大电机

现在电网的容量大了,直接启动最简单,这时的切换是避开一些保护装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看转速,而是看电流,电流降下来就可以切换.
非常赞成,特别是大功率电机启动尤为重要,要不会引起电网电压波动或控制电路本身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