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5):
请教大家:
    我是一初学PLC的学生。现在在用松下FP0 实现脉冲输出功能,用的是F169指令,输出用Y0口。执行程序时,Y0口的灯亮了,但是没有闪烁,而且在线时序图监控时也没有脉冲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A:
如果你发脉冲的频率很高,你是看不到Y0口闪烁的
可以把输出接到输入端,用高速计数器监控!

网友B:
y0口用示波器看看先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了,发现Y0口输出的脉冲频率为40HZ 。而我用F169指令设定的脉冲频率为2HZ,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而且难道40HZ的脉冲,Y0 口就不能正常地闪烁了吗?

网友C(2005-10-18):
把控制代码设置为加计数,在线监控DT9044的经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