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如题。谢谢

帮你修改了题目,这样更明确,而不用非得进入到贴子里面才知道什么内容。以后发帖子主题一定要切入内容才好。

网友A:
断路器额定电流:是内部动静触头允许长期通过的电流
壳架等级额定电流:是指因生产工艺而定的壳架型号,如630A 的壳架内可以安装额定电流为500A、400A、315A 的动静触头。400A的壳架内也可以安装400A和315A的动静触头,价格要比630A壳架等级的低一些。就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B:
楼上的朋友可能有点表叙不清,断路器的框架确实是根据理论计算而定的外型结构,在同一框架下,动静触头的大小是一样的,所谓的电流不同,不是指额定电流,而是指整定电流,同一框架下,
整定电流是有各个等级的,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出厂时的热元件(如双金属片)整定值不同,现在有些断路器的整定值可以通过固定模块替换了,而不需要到生产厂去整定,如LG的断路器

网友C:
谢谢。我有收获

网友D:
3楼说的可能对,但接触器好象不是这样的,如:B9/12/16。热继电器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如:T16系列。

网友B:
接触器当然不是这样,接触器是只有固定规格的,什么样的规格电流对应唯一的框架,此概念可以延伸到继电器(当然包括热继电器)

网友D:
T16(热继)是一个壳架等级,最大到17.6A,但最小的只有0.xA。

网友B:
yanli7234,你说得对,我说着说着就忘了,主要是我基本功不扎实

网友E(2006-04-16):
这里真的有高手。
我要经常来请教

网友F(2008-07-22):
有框架和塑壳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