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各位前辈,请问S7-200 PLC只看到有24VDC的内部电源,没有看到5VDC电源,难道5VDC是通过连接器输出这个5VDC电源吗?谢谢指导!再就是PC/PPI电缆可以用RS232转RSA485的转换器转换吗?要供24VDC电源及接到PLC那边的485电缆可以用9针的RS232电缆替代吗?

网友A:
一、s7-200 没有直流 5V的输出,是外接电源提供的.二、不能.pc/ppi电缆内有串口芯片.

网友B:
5v电源只在plc内部使用或通过与扩展模块连接的总线传递,不提供给外部使用.
pc/ppi电缆可以用普通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代替(我已在用,一直正常).

楼主:
请问上面的前辈,RS484的先也可以用RS232的来代替吗?反之都是是九针啊!

网友B:
线是无所谓的,但是因为rs232转rs485转换器的输出引脚不一定是3+,8-这两根,
我用的转换器输出是1+,2-,所以不一定可以直接连plc.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我的转换器的RS485这端是自己接线的,可以按输出线的要求接好,请问1到9针的信号引脚是怎样的啊?

网友B:
将转换器的txd/rxd+接plc的3脚,转换器的txd/rxd-接plc的8脚,
其他不用接.

楼主:
再就是我们使用的PC/PPI电缆是有源的,但我们买来的转换器一般是无源的,那怎么处理啊!难道需要买有源 的吗?是否有源会有什么区别吗???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B:
有源的和无源的转换器只是转换器本身工作电源的获取方式不同而已,跟其的通讯
没关系,有源的当然是用外部电源提供给转换器工作电源,
而无源的都是采用串口窃电技术来给转换器提供工作电源.

网友C:
我是新手
进来学点东西

楼主:
谢谢指教,明白了。

楼主:
还请教一下,我买的一个RS485的转换器是用于考勤机、IC卡收费系统的,说明上说无需外接电源,但接线端子上有个12V的端子,再加上484+/-和地四个端子,我不知这个12V是做什么用的,说明书上也没有,再就是这个地需要接吗?不接是否有影响啊!

网友B:
不用接,距离远的话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