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编脉冲问题--偶刚学,厉害滴前辈来教教偶!表笑偶啊!

楼主(2005-03-16):
用keil的c语言怎么编这样的脉冲。
要求:
输出口用P1.0好了
只要写点关键的语句就可以了
用延时或者计数器都可以,最好两种都写给偶看看!

网友A:
时间太短了.
P1.0是哪个端口上的?

楼主:
时间只是打个比方,换成毫秒也行呀!
请指教

网友B:
我觉得换成毫秒倒是不难,我现在就正在编这个程序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想要最短只有10us的脉冲,不知道哪位大峡给下指导
我一开始用的12m的晶振,后来换成27m,但是最短定时也就是75us,用的中断方法

楼主:
用12m的晶振吧
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电机启动脉冲,可是用c语言就编不来了!高手指教下!

网友B:
你能发张比较清楚的图吗?我看不清楚你具体要求的脉冲时间

网友C:
你可以加高晶振的频率。
如果用中断的话精度可能达不到要求,延时就好处理多了,如用12m的晶振,一个NOP指令耗时1us.在C中可用_nop_()代替。
要用C的延时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写。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i=1 s=5us
i=2 s=7us
i=3 s=9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用12m的晶振,一个NOP指令耗时1us.在C中可用_nop_()代替。
要用C的延时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写。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i=1 s=5us
i=2 s=7us
i=3 s=9us
真的不知道呢,汗~~~感谢!
是不是如果延时5us的话
用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网友D:
用汇编写好,嵌在C里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汇编写好,嵌在C里就行。
请指教一下,如何把汇编程序嵌入到C里,如在keil中。

网友C:
如何把汇编程序嵌入到C里?随便找本 keil  c的教材都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