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请教:测小电容的方法(1p---几百p    精度要求达到1p)
谢谢啊!!!

网友A:
精度要求达到1p

网友B:
用仪器阿

网友C:
由于杂散电容的存在,任何两端的小电容都无法准确测量。
精密测量小电容须采用有良好屏蔽保护的三端法电容电桥测量。
较粗略测量的方法如下:
1.可以用此小电容串一个电阻或电容构成分压器,通过电压反推出电容。
2.也可以在一个LC谐振电路上并联或取下此小电容,观查谐振电容或频率的变化来推出这个电容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兄,你的第一种方法我试过了,由于电阻的你精密度影响,只能选择一个几百欧姆的小电阻,而我仿真过了,加一个27V的稳压电源,电阻上的电压也只是毫伏级,不便于测量啊!
你的第2种方法 还没有尝试过哈!
还有三端法电容电桥测量 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C:
如果你要自己制作测量电容的简易仪表,请参考:
http://www.cndzz.com/info/1246-1.htm
如果你是设计小电容的精密传感器,请参考:
http://www.sensorworld.com.cn/zzzt/2003/06/yjdt-2.htm
三端法电容测量原理在上网页有所叙述.
用分压比方法测电容,不能用直流电压,应用 1KHz-1MHz 的交流输入信号,用毫伏表测输出电压.
阻抗比对应电压比.(电容的阻抗为 Z=1/2*3.14*f*C 如果 f=100KHZ C=100PF Z=1.6*10^4)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啊,我先看看,有问题在问你 :)

楼主:
分压比法理论上是可以,不过我要求精度1PF,我很难去掉杂质电容的干扰啊!
三端法我还是没有在网上找到,我只知道谐振罚、LC振荡法RC振荡法、充放电法、电桥法。 还请说明一下什么叫三端法?

网友D(2005-05-22):
又让我学到了东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