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1、判断极性
首先将万用表拨在R×1KΩ挡,用万用表测量时,若某一极与其它两极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该极与其它两极的阻值仍为无穷大,则判断此极为栅极(G)。其余两极再用万用表测量,若测得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测量阻值较小。在测量阻值较小的一次中,则判断红表笔接的为集电极(C);黑表笔接的为发射极(E)。
2、判断好坏
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用黑表笔接IGBT的集电极(C),红表笔接IGBT的发射极(E),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在零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集电极(C),这时IGBT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住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发射极(E),这时IGBT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回零。此时即可判断IGBT是好的。
3、任何指针式万用表皆可用于检测IGBT。注意判断IGBT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因R×1KΩ挡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导通,而无法判断IGBT的好坏。此方法同样也可以用于检测功率场效应晶体管(P-MOSFET)的好坏。

网友A:
这招数很实用。谢谢共享。加钻鼓励。顶。

网友B(2006-08-27):
多谢,好东西多多发.

网友C:
谢谢,不错的贴子,加油呀

网友D:
好,挺实用

网友E(2006-09-29):
谢谢了!有收获.

网友F:
又学了一招

网友G:
多谢支招!!好人。

网友H(2009-03-17):
再看此帖,再次受益,谢谢楼主了

网友I(2011-01-20):
引用 网友C:
谢谢,不错的贴子,加油呀

网友J(2013-09-06):
IGBT 饱和压降Vsat实测值和官方参数对比

在国内电子市场上,鱼目混珠的产品太多,特别是大功率的IGBT,全新的和翻新的很难分辨出真假,标称的饱和压降参数和实际的参数相差较大。工程师容易测试IGBT是否顺坏,但是难测试大电流情况下IGBT的表现情况。如果采用多个IGBT并联工作,即使是同一批次的产品,由于个体差异,大电流情况下的Vce压降千差万别,无法很好实现均流。如果能够真实测量大电流情况下,IGBT的实际压降,使用IGBT到实际产品时,能够大大的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当然,本产品可以再采购时使用,准确分辨IGBT真伪,防止买到次品。
厂家给定的参数为400A时,对应输出电压为2.5V@ Vgs=15.0V,对应的管子热量损耗为1000W。如果工程师安装这个特性曲线进行散热设计,选择多大的散热片,选择多大的风速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些当然是理想的情况了,实际上,厂家给出的管子特性曲线都是真实的IGBT的实际测试曲线,但是那些IGBT是经过挑选的,一批里面最好的管子,这样在销售的时候才有竞争力,你会去买一个同样电流,压降更大的管子吗?当然不会,选择性能好的才是最佳选择呀!本人也是工程师,在此深受其害。记的在做一个30V1200A的36kW恒流恒压电源的时候,本人采用了移向全桥结构,如下图。
图1 移向全桥结构
使用uc3875作为主控芯片,当满功率测试时,器件都工作在了软开关阶段了,扇热片发热厉害,分析一下,这个时候只有剩下导通损耗了呀。多次怀疑自己的开通时序问题,但是都没有发现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折腾,测试IGBT的特性,发现问题是IGBT的管压降比官方参数高,官方2.0V,实测2.8V,时间高0.8V,多么可怕。
这里使用艾克思科技的IGBT-1200A型测试仪来测试,CM400HA-24HA型IGBT来说明问题,器件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2 IGBT外形图和参数图
测试器件为CM400HA-24H@Vgs=15.0V,得到的曲线如下图:
下表将测试数据和官方数据进行比较,
电流(A) 电压(V) 官方数据(V)
0 0.032 0
162.8 2.264 1.9
319.5 2.774 2.4
482.4 3.208 2.6
639.1 3.598 2.85
802 4.004 3.2
1001 4.526 无
1097.4 4.8 无
1200 5.116 无
通过比较发现:官方数据仅供参考,数据优化后非常美,实际上达不到标定参数,如果按照官方给定的参数设计散热量的话,你就相差50%,后果严重,模电工程师不但需要具备看英文参数手册的能力,还需要具有准确的判断手头上的IGBT真实参数的能力,哈哈哈模电工程师就是一个需要资历、经验的岗位。
回想我的一个朋友曾经使用IGBT做并联,获得更大的电流容量,在实际的操作中,损失伤亡较大。后来我去帮忙解决问题,发现主要问题是IGBT的Vsat问题,当使用仪器测试好器件的Vsat后,然后使用相同批次,相同Vsat的IGBT并联后,一切都工作正常了。结论是:同一批产品,igbt不像mos管的参数那么标准,差别较大,并联更需谨慎。

网友K(2014-05-12):
这种方法只能简单测试IGBT模块的功能是否正常,一般不推荐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