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问题

楼主(2005-03-16):
各位大侠,我是变频器的初学者,想请教一个问题:请问对于恒转矩负载,在低频的时候为什么转矩会下降,是不是因为磁通不变,转子电流变小的缘故,请问交流电机的转矩公式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问题。什么叫“恒转矩负载,在低频的时候为什么转矩会下降?”
既然是恒转矩负载,低频也好、高频也好,都是恒转矩呀?下降了?就不应该是恒转矩了。
你是想问,电机的特性?变频器的特性?还是负载的特性?还是三者之间的匹配关系?

楼主:
主要想知道变频器的特性

网友A:
哦,这就对了。“恒转矩负载,在低频的时候为什么转矩会下降?”那是哪家的变频器?厂家不一样,特性也不尽相同。
比如,用带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5-50Hz以内,恒转矩控制没有问题。用带有转矩提升功能的V/F控制方式功能,启动转矩也没有问题(针对恒转矩负载)。在低速区转矩不会下降。但转矩不像矢量控制那样,此时的转矩是不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