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最近公司有一台FX1N-40MR-D坏了,一点反应也没有!过程是:检修人员在检修过程中,可能导致PLC进线电源短路!
请各位能否分析一下,如果短路,大概可能会损坏哪些部件?谢谢!

网友A:
基本上是电源部分,一般短路时间很短的话,烧的都是电源部分.

楼主:
请问哪位有该系列PLC的电源图纸的,能否赐教,这样便于查找!谢谢!
我的邮箱为evan_zhao@126.com

网友B:
可能是PLC下面的电源烧了;

网友C:
过程是:检修人员在检修过程中,可能导致PLC进线电源短路!
进线电源短路不会损坏PLC。

网友D:
佛山山杉自控有二手九成新FX1N-40MR-001  PLC多台,价格便宜!

网友E:
你是哪里的,看看开关电源膜块是不是MA4820,可能坏了.我有.PZH0319@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