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请教各位大哥一个问题,象K分度热电偶的补偿导线分为延伸型和补偿型,延伸型可以理解为热电偶的延长,其冷端补偿可以在控制室内部进行.
但是延伸型怎么理解?如何进行补偿?

网友A(2005-05-14):
现在的仪表基本上都有自动补偿可以不考虑,只要用了补偿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据我所知,延伸型应该材料特性与原热电偶材料相近

网友C:
我的看法是:冷端补偿是仪表里的,而补偿导线只是廷长热电偶的自由端而已,个人观点,希望大大多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