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大家好啊,我是个菜鸟
 我现在的问题是五个plc共同控制一套设备,每个plc控制一个单元。怎么实现他们之间的通信阿??
   各位帮帮忙阿,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点数不够么??各家有各家的协议,5个都没有问题,一般最多可以8个的。

网友B:
说的太模糊了.不好回答.

网友C:
你老板报强!

网友D:
感觉没有必要!
用扩展 模块 就应该 够了!
如果确实比较多 直接 用DCS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想,就用一家的设备,用通讯模块 或调制解调器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不简单阿,便宜的,距离近的,不要求通讯时间的用CPU上的485联网就可以,如果不行就加成本用DP,这样估计费用很高了!不知道你选用的是谁家的产品,如果用我们的,我可以提供方案!

楼主:
谢谢你啊
     我们用的是8口的,五个单元分别为上料,分拣,检测,加工,输送。每个单元都有一个plc控制,我的任务是将这五个单元在现有设备的情况下连起来由一台pc机控制,并写出程序。就是这个连接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F:
说的太模糊了.不好回答.

不管它如何!用一個PLC+REMOTE延伸出去。用五個PLC!?瘋啦。PC只要對一台PLC做通訊存取。

网友G:
看来你是联合国军总司令。
你的部下说哪国话,用什么通讯电台。
你会说哪国话,你用什么通讯电台。
你自己先弄请楚,差一点儿都指挥不动。

网友H:
如是同個廠牌的plc就好辦了

网友I:
是同一厂家的PLC吗?

网友J:
各工序单独用PLC是可以的啊,将其统一可能只是传输带,按你的说法应该不是特别要求同步。因为它们都经过中心,所以可以互访需要联锁的条件。如果要求的相互关系紧密,那就得用总线方式了。
这种方式下,各个PLC各自为战,控制自己所辖设备,中心PC仅是作监控或管理。

楼主:
是同一个厂的PLC

网友K:
看得出來你們老板是在考驗你的實力哈哈哈哈

网友L:
可以啊,典型的上位机(pc)+下位机(plc)控制.

网友M:
还不如直接用个40点的呢,也不贵.

网友N:
请问一下,在这里用同位PLC不可以吗?

网友O:
一台PC加五台PLC,在PC上加五个串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