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6RA7081,4Q系统,频繁出现f004报警。p353设置已经调到20,p086调到2秒了。还是频繁出现f004报警呀?电源电压没有问题:万用表测量,最低的时候375v,其他设备停止,406v,三相对称,相电压也没有问题的;r015/r016(开动后看)显示在385~393/373~376(电枢/励磁)。
而且,出故障后,停电一段时间,碰运气才可以重新启动,有时候可以运行较长时间(达到几小时),有时候运行时间很短(只有几分钟)
求教各位大侠,提供一些思路、方法
谢谢。

网友A:
f004是什么?电源故障吗?

网友B:
就是呀,为什么不说明一下呢?害得我去翻资料。
可能的原因,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吗?如果都不是,那是检测元件有问题了。我怀疑是你的系统电缆线、信号线、快熔等接触有问题,似断非连的。检查一下系统的接线包括装置内部的接线。
该故障既与电缆连接有关,也与电压检测有关。

网友C:
故障应该是运行中接触器断开
重点查接触器断开的原因

楼主:
F004:
F004 电枢电源中的相电压故障
(在运行状态≤ o4 时有效)
由每一个电源半波面积计算的电源电压有效值(直流平均值× 峰值系数),必须大于相电压故障监控的响应值
100%
P353 P078.001×
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
如果二个条件之一不能满足的故障时间长于在参数P086 设置的“再启动”时间,则出现故障信息。合闸后,整流器在运行状
态o4 和o5 等待电压在电源端子(同样对于励磁回路)处出现,当不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时间周期时不出现故障信息。
可能的故障原因:
 参数P353 设置不正确
 电枢相电压故障
 运行中进线接触器断开
 在电枢回路的交流侧的熔断器已断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
 晶闸管触发脉冲电缆断路(插头X12,X14,X16 接到辅助阴极,携带电压)
故障值:
1 在电枢电源处(1U1,1V1,1W1)已出现电压故障(当P086=0 时)
2 在运行状态o4,已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延时时间
3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
4 电压故障的持续时间大于在参数P086 (如果>0)中设置的周期
6 在P095 设定时间已到之前,“主接触器反馈信号”(控制字2 位31)[也见P691]没转成“1”或在工作期间,信号转成“0”
[自版本1.8 起]

楼主:
我再次用示波器确认下,p086都到2秒了,能断开这么久吗?

网友C:
我再次用示波器确认下,p086都到2秒了,能断开这么久吗?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P086 自动再启动的电压故障时间
实际是一个电网监控参数,
在运行中主回路断开了你参数设置到最大都没用,具体说说你的是什么设备,再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看了西门子论坛相关的帖子,受益匪浅,记录波形看去。
受不了,要看的时候,又有两天才出一次,????

网友B:
你的这种情况,在技术人员中称其为:时有时无现象。这与接触有关,与干扰也有关。而且是最不好处理的,抓不着现象,就不好确定故障点呀。

楼主:
联机看了1天了,没有故障出现了,看不到了

网友B:
干扰的面大。

楼主:
分不清楚了,故障频繁出现的那天,用示波器看了电网的情况,没有什么异常呀?只是看到有毛刺尖峰,大约是0.05ms左右。电网的负载情况这段时间都一样的(整个电网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干扰还分时间吗?
下午西门子的人就来了哦,好好问问。

网友B:
呵呵?干扰和时间不搭界。但是干扰与场强有直接的关系,而场强是不定的、随机的变化。由于条件的随机性,不同的时间,场强的变化是不一样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搞得你莫名其妙,二丈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