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RA70系统,频繁出现f004报警
6RA7081,4Q系统,频繁出现f004报警。p353设置已经调到20,p086调到2秒了。还是频繁出现f004报警呀?电源电压没有问题:万用表测量,最低的时候375v,其他设备停止,406v,三相对称,相电压也没有问题的;r015/r016(开动后看)显示在385~393/373~376(电枢/励磁)。
而且,出故障后,停电一段时间,碰运气才可以重新启动,有时候可以运行较长时间(达到几小时),有时候运行时间很短(只有几分钟)
求教各位大侠,提供一些思路、方法
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 西门子的东西可靠不可靠
我指的是报警的信息 上次我厂里的6ra70报警 f48
应该是编码器故障 但是换了新的没好,还是报警
查线没问题!后来用示波器看,波形没问题
再后来把控制板换了就好了!
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不是和我一样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也碰到过
其实不是驱动的问题,而是在运行中给驱动的电源的接触器受外界的因素断开了,从而产生了F004的报警,你应该重点检查控制接触器的回路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控制线圈的条件相关的回路

网友B:
再补充一点,如果正是我所说的问题就要改电路了,不能断线圈而是断驱动的使能,

楼主:
我再确认下

网友C:
新机子调试时,有那些参数要设
我新学RA70
多多指教

网友D:
给装置上电,看看使用时间,版本号。再设启动参数,带电机或者是假负载试一试。如果没问题,说明机子基本上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