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控制三项200V交流电进入1KW开关电源,要选多大的接触器(或继电器)?
不知道是否考虑冲击电流?
通常考虑哪些参数呢?
希望各位指点

网友A:
你是干什么用的啊,可以说的 具体点吗/

楼主:
就是有很多的线路板用很多开关电源供电。用一个电路来控制加电的顺序,希望各位指点一下怎样选继电器或接触器。
主要想向各位请教的是:因为开关电源有很大的冲击电流,选择的时候是按照这个来选,还是继电器/接触器也可以象断路器那样,可以承受一段时间的大电流。直接按照额定工作电流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