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各位大虾小生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马达用变频器调速时
它的电压,频率和功率是不是成正比??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应该没关系吧,功率只与电流和电压有关P=UI
I是电流的有效值,只要正旋波形不变有效值是不会变的
不过通过变频器输出的电流与一般意义的交流电不同,他在变频的同时也调压。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压一般会随着频率的降低而降低。电流不详。

网友A:
变频器最大额定电流是根据它的额定功率和最高输出电压所决定的,如果它的频率变低,输出电压同样下降,但输出电流没变,根据3楼朋友的计算方法,它的功率肯定是降了。

网友D:
补充一下,
电动机在不同的频率下,如果负载转距不变的话,转子的电流基本上是恒定的。

网友E:
功率与电流和电压有关P=UI .
在低频率时,输出功率要低一些的.

网友F:
频率和功率没有关系

网友G(2005-04-23):
甲说“在低频率时,输出功率要低一些的”
乙说“频率和功率没有关系”
我等菜鸟该听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