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游戏谁做过

楼主(2005-03-16):
两个变频器串联运行,谁玩过,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结果会怎样呢

网友A:
严重报警

网友B:
笑谈而已

楼主:
报什么警啊

网友C:
开玩笑.交流电怎么串联?

楼主:
没有一个人对次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回答

网友D:
第一个变频器输出电压过低,第二个变频器将报警.

网友E:
这样的玩笑,我不敢开,

网友A:
变频器负载端不允许接变频器为负载

网友F:
LG IG系列我试过,以一台变频器的输出作为另一台的电源,有显示报警代码,不能运行的。主要是变频器对电源是有要求的,要正弦交流电,而变频器的输出不是正弦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G IG系列我试过,以一台变频器的输出作为另一台的电源,有显示报警代码,不能运行的。主要是变频器对电源是有要求的,要正弦交流电,而变频器的输出不是正弦波。
我想不会吧!或者说是某一种变频才会这样!
有两个问了
一个就是变频器输入电源的问题,如果在桥堆之前都没有什么检测的话,(最少我见过这样的变频嚣)那变频器又怎么会知道输入的是什么样的电源,只能知道输入电压是多少!

还有就是,变频器的负载类型检测,这一点想变频器一定可以检测出来。到底是电感或是电阻,这又回到了之前我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变频系统里,变频器到底是感性或是阻性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H:
完全可以,钱多你就串起来用吧

网友I:
to  djccy:如果从变频器的输入端“往里看”,它既不是电感性负载,也不是电阻性负载。它是容性负载。

本楼的议题开始没有看懂,不知道两个变频器怎么才叫“串联”应用。现在看了大家的“七嘴八舌”,才知道原来如此的串联。

我在论坛里曾经看见过与此题相关的帖子。讲的是如果电网的制式与变频器的装置的制式相驳,可以采用第一级的变频器变频、变压,作为第二级变频器的电源。从原理上说,这种想法不应该有问题。但是实际中,变频器都是按交流电机负载设计的,而用变频器做它的负载,会发生什么问题,只有使用了以后才会知道。

注意,这种“串联”的应用,第一级必须是作为特定的供电电源(恒压/恒频),才有意义。否则,第二级变频器就会报故障了。

楼主:
不愧是斑竹啊,分析问题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