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的问题

楼主(2005-03-16):
各位高手帮助看一看,我公司一台0.55KW 的电机,由一台0.75KW的变上频器控制,(意大利SELEMA品牌),电机空载时出现抖动现象,运行频率为9HZ-30HZ,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变频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通过改变哪些参数可以得到改善,万分感激!!!!

网友A:
电机与变频器连接以后,要对电机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参数计算与识别。这个工作你做了吗?经过识别以后、计算以后的参数设置。就不应该出现你所表述的问题了。

网友B:
你首先要确认是电气抖动还是机械抖动?

楼主:
我也是刚接触这个新问题 由于说明书是意大利语的  看不懂,就要请教一下高手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电机是不带任何负载的,是带刹车的电机,电机肯定没有问题,以二段速度运行10HZ. 30HZ.抖动也不是十分历害.就是带上负载以后有噪声!

网友C:
对,我同意他们的观点,一定要对电机参数自检测写入变频器。可通过对变频器设置自学习后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