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请大虾帮忙解释!

楼主:
请朋友帮忙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怎么还没人顶?

网友B:
你的问题太简单!接地就有烧毁的的可能了百

网友C:
烧毁的电机,你测量什么?线径?匝数?级数?还是什么?
不明白。很简单,就是拆了,你要什么数据都有了。

楼主:
呵呵!我恩错话题了,是如何判断单相电机的好坏。

网友D:
测量线圈电阻,和正常值比较.

楼主:
我怎么还是没看懂?电机的出线是3根,这3 根是如何测量?是不是相互测量互相的电阻?
电机里有几副线圈?能不能告知详细,我不是很懂,原因是刚接触!

网友E:
单相电机里有两个线圈,一个是运行线圈,另一个通过电容接入的为启动线圈。
单相电机的三根线,一根为零线,另两根是进火线。测量时用万用表分别测两根进火线对零线的阻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相电机里有两个线圈,一个是运行线圈,另一个通过电容接入的为启动线圈。
单相电机的三根线,一根为零线,另两根是进火线。测量时用万用表分别测两根进火线对零线的阻值即可。
单相电机的出线是3根,颜色是一样的,它们之间的阻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F:
[原创]

单相电机里有两个线圈,一个是运行线圈,另一个通过电容接入
楼上的!他们的阻值不一样的。三根线是不能搞错的。因为有一根在内部是主绕组和副绕组的公共端!一般说来接电容的是副绕组。主绕组直接进电源不能接错。如果副绕组烧毁电机不能启动。主绕组烧毁的话那就好测量了啊!

网友G:
三根线是因为在电机内部把公共端接到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