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目前检测脱硫石灰石浆液浓度,许多单位都使用核浓度计(如铯137等同位素),核浓度计虽然计量精度高,不需要维护,但其管理十分麻烦。

不知道有没有使用非核浓度计的单位?型号及厂家?使用效果如何?望赐教!

网友A:
据我所知,现在大多采用质量流量计才测石灰石浆液密度,你可以向质量流量计厂家咨询相关情况.

楼主:
有知道使用非核浓度计的吗?望赐教!

网友B(2006-08-09):
请联系我
emerson 是这方面的第一品牌,请联系我
1590-2128396;

网友C:
我想问下什么叫做非核浓度计

网友D:
现在脱硫装置里面石灰石密度绝大部分都使用质量流量计来测量
考虑到石灰石浆液黏度比较大,所选仪表最好是自排空能力好,便于清洗

所以,直管质量流量计应为首选

E&H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应用

网友E:
我这边有客户用过差压式厕浓度的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