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6):
我单位新上的设备用的是CPM2AH,没办法与联想笔记本通讯,厂家说因为笔记本没有串口,要用转换接口,请高手讲一下具体的联接及设置方 法

网友A:
弄跟usb-232的就行了

网友B:
有专用的USB-COM转换器,可以转换出RS232接口;

网友C:
具体设置请查看以前的帖子,应该没什么难度.

网友D:
USB转232的适配器可以使用欧姆龙的CS1W-CIF31,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可以在PC的硬件配置中看到它的详细信息,要注意串口号,然后在CXP中选择对应的端口号即可实现连接,其他设置和通过串口连接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