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流量稳定

楼主(2005-03-17):
用变频器控制潜水泵,在设定的频率运行时出现流量波动严重,为什么?

网友A:
严重调整参数

网友B:
做PID反馈控制

楼主:
控制的精度不需要那么高,取信号有困难。如在400~600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B:
让变频器自学习电机的参数,然后让它运行在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