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7):
一台CPU226,现需与一台智能仪表,一个触摸屏及一台上位机相连.怎么才能实现以上要求?

网友A:
你是用串行总线连接这些设备的吧
fq2eye

网友B:
两个方法:简单点的,加一块EM277,解决问题。
复杂点的,智能仪表接一个口,另外两个并在另一个口上,走PPI的,设置一下参数,不会碰撞的。或,上位机接一个口,智能仪表和触摸屏接另一个口,PLC做主,点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