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7):
现欲用一伺服电机来控制一压块,要求达到一定扭距或力时伺服电机要及时反转退回,当不需扭距或力传感器时,仅靠伺服电机的强大功能能否做到?
多谢指点!
请教

网友A:
伺服本身可以有扭矩信号输出的,不过,要求完全不增加器件实现后退,恐怕有难度。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伺服系统的扭矩控制过程

网友B:
完全可以。电机输出扭矩的大小对应于驱动器的实际输出电流,在功能图中找到代表电流这个字,将他代到控制反转的参数中,作一个判断,即可实现!我公司的网站上有这个方面的资料,你去看看,www.simocontrol.com。
如果很着急可以和我电话联系,010-88579715 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