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5-03-17):
有哪位知道这3个型号的区别?非常感谢!!
CPM2A-60CDR-A
CPM2AE-60CDR-A
CPM2AH-60CDR-A

网友A:
CPM2A-60CDR-A:交流电源220V,继电器输出,带232口

CPM2AE-60CDR-A:交流电源220V,继电器输出,不带232口

CPM2AH-60CDR-A:交流电源220V,继电器输出,带232口,并且地址分配和电源功率都与CPM2A不同,最大可以扩展12路模拟量。详细情况请参考手册http://www.omronservice.com/tech/down.asp?id=404&f=f&u=hy200404141903132488

楼主:
pycathiu您好!感谢您的回复,那这3个型号能否替代着用呢?

网友B:
如果你没有用232串口,如果你不用很多的模拟量,只是基本应用,可。

楼主:
那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