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7):
近日调试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参考说明书,近800个参数,妈呀/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够探讨指点一下
本人现在桂林建达电控公司就职,欢迎各位就变频器。PLC及直流技术互相学习
QQ   105889061

网友A:
不要怕,其实说难也不难
只要几个电机参数和电压参数设好,自动优化一下就好了,在说明书里有介绍,仔细研究一下胆大心细一定能办成

网友B:
没错.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呵呵,看来楼上有高手呀?楼主,有什么问题吗?在这里可以谈谈。
西门子得直流传动产品。使用特点是有点复杂,但是他很专业,所以入门有些难度,一旦入了门,那可就觉得他真得很好用。他的功能其他的品牌都比不了。给你的感觉,不是在使用它,而是在设计他,有它来完成你的控制结构的设计。自然很个性,很专业,很爽了。
西门子的传动装置都有一个共性的使用方法,就是将使用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初学者,叫简单应用;第二类是熟练者,叫专家应用。他有一个启动流程,也叫快速调试步骤。你只要按照一步一步的作,自然就可以将你的传动系统设置好,自识别好并且运行起来。当然,西门子的装置还有更高一级的应用,叫维修级的使用。那是要更深入的应用到装置的内部,去进行各种模块的组合与连接,构建更复杂功能与控制结构。
使用西门子得直流传动装置,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特别是直流闭环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否则入门就困难。

网友D(2005-06-08):
hehe
是啊,满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