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3-17):
最近有用SMZ的S7-200和TP170,不太会用,有没有了解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提问太不明确了
建议先找一本PLC方面的书,自己作一作,遇到什么问题再上论坛上求教
只要大家知道,一定帮你

网友B:
先去找S7-200和TP170的手册看看阿.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想我看了看有关的书
只是有不大清楚的地方
比如:
我用200作定位控制,Q.0   Q.1同时用
用170B如何进行脉冲周期和脉冲数的修改
我试了一下,只是能够修改周期,而选定的脉冲数并没有改变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