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3-17):
我有一台LG-k60型PLC,但没有编程器.如何利用其他设备使他运行起来

网友A:
你说的机型我没有接触过,粗略的说一下

PLC一般来说有两种编程方式:便携式编程器和计算机软件编程

如果没有编程器,可以在网上找相应的编程软件

楼主:
可能这种编程器早就不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