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盘转距问题

楼主(2005-03-17):
请教;转盘转距问题
     转盘1.8米,重280公斤,轴直径60,轴承传动.需要多大扭距才能转动.如何计算.

网友A:
看不懂。什么叫“轴承传动”?

如果没有其他的负载,仅仅是电机传动一个大惯量的转盘,那所用的转矩可以很小,只是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转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B:
对楼主说的“如何计算”比较感兴趣

网友C:
J =  1 / 2   *  mr2

Tdyn = J  *   2π / 60   *   Δn / Δt

取决于加速度

网友A:
呵呵,感兴趣?飞轮矩仅仅是转速变化的时候有,如果是匀速运动呢?飞轮矩就等于0了不是?而转动起来的转矩就是克服系统的摩擦转矩。

楼主:
经查资料:
            T=M*G*D/2I
           T=电机扭距N/M
           M=负载质量KG
           G=重力加速度9.8
           D=转盘直径M
           I=减速比
     不知对不对,谢谢.是否要考虑G.

楼主:
J =  1 / 2   *  mr2

Tdyn = J  *   2π / 60   *   Δn / Δt

取决于加速度

不知以上的含义,请5楼解释一下.谢谢  J好象是转动惯量.

网友C:
六楼已经讲得很清楚。要使东西转动起来,必需有两部分力矩,Tdyn 和Tload,Tload 是克服机械磨察和本身负载所需的力矩,而物体从静止起动到额定转速,要有加速力矩Tdyn,一旦加速完毕,作恒速旋转,Tdyn=0。

楼主:
不清楚,   Tdyn = J  *   2π / 60   *   Δn / Δt  的单位及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