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7):
线损大起动时 由400降到260接触器吸不住 接触器为cj--20--100我在线圈上串二极管但得改电路因为是星角起动星起时功率不够只能角起线圈是380的起完还得用时间继电器把二极管甩去一百台机器呢 有谁告诉我怎么才能不甩还能运行的不然烧线圈 要并电容得多大呀 还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少见,但可以通过永磁接触器解决

网友B:
这样用不合理,线损太大应该加大线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C:
你所控制的电机线路很长吗?线损怎么这么大,看起来,不是烧线圈的问题,而是要烧电机了。

网友D:
那么多啊,加变压器好了,长期如此,机器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时候就不是控制的事了.最好加ups.

网友E:
用一个空开,一合闸就来,啥问题没有

网友A:
我试制的永磁接触器,用两节五号电池,,闪光灯升压器,可以操动100次以上,电流5毫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空开,一合闸就来,啥问题没有
哈哈我同意这个意见

网友G:
在先解决问题,不然烧了电机就麻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不合理,线损太大应该加大线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I(2013-11-09):
电机能受得了吗。低压运行时间太长。

网友J:
  电压400降到260???是不是线路故障接触不良(虚电压)。这么低的电压接触器就算吸合,电机也不能正常工作啊。你得说清楚到底是变压器到你控制柜电压低?还是控制柜本身线路电压低?是否有380转220的变压器?你是否更换电压不符的接触器(220V接触器更换成380V接触器)?

网友K:
距离现场多远,有这么大的线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