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7):
图中A和B分别是两个继电器的输出。
K1是外接的一个开关
而RJ是马达的热继电器。

我是用西门子PLC S7-224的
我发现它的10个输出端子前1L 0.0 0.1 0.2 0.3   2L 0.4 0.5 0.6     3L 0.7 1.0 1.1
我的继电器图上有个输出继电器线圈“A”需要连接令一个开关K1,然后与令一个输出继电器线圈“B"一齐连在马达的热继电器RJ,然后才连接到公共的地线。
就是继电器输出还要在外面连开关,我该怎么 处理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连接好呢?

网友A:
你可以从一个输出点接一个开关,然后接回一个输入点,这样需要占用两个输入两个输出
只是你为什么不把k1那到前面去呢?